[系统故障]
HP810开机报错

楼主(2019-11-06):
HP810开机报错
开机报错

网友:
有大哥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每次开机都会显示这个

网友:
没遇到过 你可以主板放下电 刷下BIOS 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试试,若果本子比较新拿售后问一下

网友:
你笔记本是不是安装了什么软件?把软件卸载试试
和 CIAR 有关的软件

网友:
Z这笔记本不是你的吧

网友:
选择什么超时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