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完电池出现无数据

楼主(2019-11-06):
苹果6换完电池,爱思无数据无限重启
苹果

网友:
看下螺丝下面穿了吗

网友:
再换,电池不行,如果还不可以打座子阻值,然后修

网友:
电池座子的检测角。

网友:
明显是电池的检测脚没接到,不断重启的,查一下主板上面电池座中间检测脚是否断了胶,接触不良了。要换电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