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报 ACPI_BIOS_ERROR 秒杀!!!!!

楼主(2019-11-06):
       看到论坛有人求助这样的问题,今天刚好遇到一台类似故障。故有此贴。开机到滚动条时蓝屏报错 ACPI_BIOS_ERROR重启,进系统和PE都是。下面是进PE图。

    因为之前遇到过此类问题是显卡供电没有,或者显卡其他供电条件不满足导致显卡不能正常工作。开机看到电流比较低心想显卡的供电估计没出来,万用表测显卡背面供电果然是没有。打开图纸直接找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

找到此5脚门电路芯片(u4201)直接测 4脚为低,1 ,2 两脚都是3.3V 换成二极管档测4脚并没有拉低状态。明了 明了!直接料板上拆个5腿的换上,换后开机测试4脚居然还是低。想想不是芯片换的不对,后面电路把信号拉低就是换的也是坏的。没关系我还有对策,拆下4脚贴点高温胶带再开机测。

       还是低电平。好吧!看来运气不佳啊,卖彩票的今天是赚不了我的Q了。我再找个换上,3.3V出来。

                                          顺利进PE

                                                                       进系统也没问题。

网友A:
我对楼主那个自制的电压电流表感兴趣

网友:
好多人都是软件问题。不考虑硬件

网友:
机器型号是什么会不会是通病呢。

网友:
是供电的问题还好修一点,有的显卡坏只有换显卡了。客户也接受不了价格

网友B:
联想有的这种板子带显的话,把独显给屏蔽掉,用集显哈哈哈

网友:
遇到一个海尔外星人电脑,有海尔外星人电脑吗?装系统进pE只要一到pE显示桌面菜单前就蓝屏显示上图一样画面,换pE也不行,bios设置多次也不行,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那个自制的电压电流表感兴趣

表头加type c公母头,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这样可以不限机型,电脑手机都可以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的这种板子带显的话,把独显给屏蔽掉,用集显哈哈哈

要出售的机器,功能少不了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问题一般当软件问题处理

网友:
楼主图纸能放上来吗

网友(点评):
图纸鑫智造里面有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件搞得头破血流,不行了,才想起来慢慢查硬件

网友:
这类的故障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  现在记下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cpu坏了呢

网友:
这个修的nb,一搬认修不了?

网友:
楼主,表头在哪买的ne

网友:
E470难道也是这个问题? 天哪

网友:
什么机型?这问题一般都是内存坏,没像到独显也会。

网友(2021-12-23):
学习了  显卡供电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