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灰屏维修

楼主(2019-11-06):
联想E430C灰屏,刚结到这台电脑就是灰屏,测电流1。4没的说,BIOS问题,这种情况也经常遇到,拆机刷BIOS,亮机交货收钱。郁闷的事来,两天客户返修了,机子送来还是灰屏,我草,BIOS还有这样的,不服气啊,这个时候上论坛找经练了,灰屏都说是刷BIOS是啊,刷,下了N个BIOS刷,还是灰屏,一天啥没干,就刷BIOS了,都次刷完都是1,2电流报警两声,怎么听都是开机了啊,就是灰屏,外接也不亮,最后加焊显卡,量屏输出,放法用完了,还是灰屏,这个时候人都是崩溃的。冷静了两个小时,看了看论坛有说屏线的断的,这机之前亮过,因该不是屏线,返正用的招都用过,最后,拆屏,换屏,亮了,,我草哦,这欺负人啊,在装原屏,好了,就这么神奇的好了,这里说一下,E430C板号LA-8131P,独显8颗粒,开机听到两声报警就表示开机成功,这款机外接不亮,开机电流1,2A多点,坛子里的BIOS基本都好的,就有一个打不开的。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的,看上去没有松,但是插一下就好

网友:
你运气就是好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话说之前刷BIOS好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动了吧。现在新机有好都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刷BIOS好 什么情况?

网友:
你这个其实就是重新插个屏线就能好,有可能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屏幕排线接触的问题?????????????

网友:
只是屏线接触不好而已。。。

网友A:
屏线松了,为什么外接也不亮?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呗

网友:
屏线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看你描述,感觉是屏哪里松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你这故障应该属于屏线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松了,为什么外接也不亮?

不是所有的笔记本开机的时候外接显示器都会亮的,有些是要进系统切换才能显示

网友:
灰屏怎么也要搞下屏或屏线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