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510笔记本独显坏了,怎么禁止独显加载?

楼主(2019-11-06):
各位大神,本人的一台DELL3510独显坏了,想用集显,要怎样禁止独显加载?

网友:
找人维修了,想把独显频闭掉,进入系统只认集显,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麻烦,你都说没屏蔽成功,再说屏蔽了,就只能用集显,能做什么?

网友:
这是双显卡,独显是焊在主板上的,独显坏了,不想换主板,但是集显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想把独显频闭掉,进入系统只认集显,这样我的电脑就可以用了!

网友:
好安静啊,都没有人回复的!

网友A:
dell的不知道 联想的 这个教程我在G50上用过 好使  你看看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不知道 联想的 这个教程我在G50上用过 好使  你看看一不一样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我这款在BIOS里找不到这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