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一直循环不开机

楼主(2019-11-06):
此主板插cpu风扇,开机cpu和电源风扇就是转一下停一下,拔掉风扇,电源风扇正常,但是不跑码!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毛病呀?棕色的是cpu风扇接口

网友:
我有一块h61的主板也是反复重启,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重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吧,先软后硬

网友:
h61主板,缺电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优先测量各个电压,还有联想H61  bios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