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电脑BIOS程序会变

楼主(2019-11-06):
ASUS 板号 X442UQ来时开机看到LOGO掉电重启不亮,在论坛下载了个BIOS,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又恢复原来的问题。拆下BIOS校验是出错,再次刷新程序,校验正常,开机又会正常一次。这是什么问题?BIOS型号25B64CS,已经换过BIOS芯片了。

网友A:
挣个分吧  很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挣个分吧  很穷的

我一直在线等 等个灌水了。会被封的

网友:
芯片有个保护脚,,你把它拉高,,

网友:
记得有一篇文章说是12脚还是哪2只脚直接短接就不改变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刷了论坛别的BIOS后每次开机都正常,但客户回去用了三天就花屏了,强制关机再开也不亮了,电流0.5像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下惨了,你为什么不把BIOS芯片写保护功能搞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