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不触发,3 5V芯片UP1589Q的低电位开启

楼主(2019-11-06):
先说一下,这个本待机没有PWM 3.3V是正常的,我开始围绕着3.3V走了弯路。但是有3VLDO电压。一开始我测5V pwm电路的开启信号2脚有2.6V。并且5V pwm输出正常,而3.3V pwm的开启脚是4脚有5V电压,我认为应该是允许输出,但最后证实是禁止输出。修好笔记本后特意测了一下发现3.3V PWM的开启电压是1.6V。也就是说这个本是低电位开启的。
这个芯片还有个特点,当2脚或4脚禁止输出后,相应PWM电路的上管会被锁定,也就是上管的G端和上管的S端之间会短路,并且拔掉电源也是短路状态,在芯片内部短路,害的我把芯片都换了也还是如此。其实这个技术在其他电源IC上也有时遇到,只是我忘记了,当时满心欢喜以为芯片上管驱动内部短路,应该更换就好。
顺便提一下这个本故障是2MA不触发,换UP1589Q无效。怀疑MOS管性能不良引起保护,于是把3V和5V电路的上管对调就好了。找了个芯片的图纸截图大家参考一下吧。

补充一下,最后发现2MA不触发实际是开关小板引线断裂导致,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
很好的案列,感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第一次见

网友:
跟不上了,要晚上看一下月饼老板的教学视频才行,哈哈哈哈

网友:
分享了很多学习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