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1i进水导致铃声时有时无的故障

楼主(2019-11-06):
      接到一台vivo x21i进水引起的铃声时有时无,其它功能都正常。拆机观察主板进水不严重,测量喇叭的对地的二极体值都有300多,拆掉尾插小板的排线再测量喇叭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证明喇叭接触点是直接通到主板的。
#####

      打开鑫制造图纸,找到x21i的图纸,发现喇叭是直接通往音频IC的F5  F7脚。

    拆开屏蔽罩,音频IC轻微进水,电阻R137有烧黑的痕迹。把音频IC做一下加焊,清洗腐蚀的地方,测试还是没有声音。测量r137是音频的供电,电阻两端的电压虽然都有4.1V,但电阻的阻值已经变大,果断将电阻短接,问题修复。发帖不易,加分鼓励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