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LED42M3820AF三无不开机

楼主(2019-11-06):
康佳LED42M3820AF三无不开机,测12V只有6.9V,属于待机,不开机,刷程序后,开机背光一闪黑屏,开机瞬间有12V,然后跌到6.8V,把背光芯片10脚电容短接后,开机背光亮,12V正常,背光一半发黑说明灯条坏了,换掉OK!

附数据,主板35018442

网友A:
应该有救 不一定你说的那个U11坏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网友:
芯片10脚电容短接是去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救 不一定你说的那个U11坏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U11是个什么原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