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沒显示,输入和输

楼主(2019-11-06):
请问大家,为什么沒显示,输入和输出都有,电源灯不亮,求助

网友:
应该有救 不一定你说的那个U11坏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切换芯片坏了

网友:
找专业人士检修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个表测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