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16J2 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9-11-06):
型号:MS-16J2故障:开机不显示

今天接修一天MSI MS-16J2笔记本,机主说不能开机,经过初步检查按开机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0.007a

按开关电流上到0.04a又掉回0.007a,能再触发情况一样。拆机。

在喇叭和硬盘有一些好像猫尿的液体但没流到主板,经过观察主板没进水痕迹。

先测量主板所有电感阻值,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量RTCVCC有3V正常,RTCRST#正常,公共点19V正常,3V5V要按开关才出都有电压正常,触发后发现内存电感1.35V没有,测EC RSMSRT#给桥有高电压正常,SUSCLK示波器打有方波波形正常,AC_PRESENT有3.3V正常,PM_PWRBTN#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当测到PM_SLP_S5# 3.3V正常,PM_SLP_S4#没电压不正常,PM_SLP_S3#有3.3V正常,看图纸PM_SLP_S4一个去EC第110脚和内存供电芯片第16脚开启,打对地阻值4百多偶没短路,先刷个BIOS情况一样,桥是SR17D,风枪加焊了一下情况一样,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想想SLP_S3#电压都出来了,SLP_S4#怎么就不出呢?看了内存芯片TPS51216RUKR,直接把17,16脚连上,按开关电流涮涮上亮机,此机修复。

MS-16J21 MS-16J2_1792 Rev 1.0.pdf

3.0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