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R1.1不触发修复例子

楼主(2019-11-06):
板号:技嘉B75-D3V R1.1
故障: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检修:1,用万用表查开机针脚电压为0.68伏(正常电压为3.3V),估计是与开机针脚相连的元件对地漏电拉低了电压。
          2,查3VDUAL_PCH为3.3V正常,查R472为8.2K正常,查R469为34欧姆正常,C127,BC190均正常。
          3,把IO IT8727F的106脚翘离焊盘,开机电压仍为0.68伏(不正常)
          4,只剩ESD10的3,4脚与开机针脚相连,把ESD10拆除。开机针脚变为3.3V(正常)
          5, USB扩展插座旁有颗跟ESD10一样的芯片,拆下拿去替换,主板正常开机,使用正常

网友A:
坏的哪颗没看清,看着是贴片二极管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卡坏了

网友C:
拆掉了usb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D:
拆掉ESD元件就行了,一般是串联的二极管,6个脚的元件,类似于VGA信号线上的防静电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了usb不会出问题吗

拆掉的是usb扩展插座的,用来接前置面板USB接口的。这块主板有2个USB扩展插座,只用一个USB扩展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ESD元件就行了,一般是串联的二极管,6个脚的元件,类似于VGA信号线上的防静电元件

你说的对, 很多主板上都有这颗,芯片上编号为C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了usb不会出问题吗

出不出问题我不知道哦。很多主板上都有这颗,大多在USB扩展插座旁边,芯片上编号为C96**。用来替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哪颗没看清,看着是贴片二极管

图片上传后有点变模糊了,看电路图吧,芯片上编号为C9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卡坏了

也是不触发吗?网卡对地短路了,3VSB应该为0伏了。诊断卡3VSB灯不亮。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描述很好

网友E:
楼主竟然有电路图,不一般般。

网友F:
可以可以,电路我都看不太懂  在努力

网友G:
辛苦了,现在论坛冷清了许多

网友:
技嘉故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可以,电路我都看不太懂  在努力

加油。其实我也是刚开始零基础学修电脑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竟然有电路图,不一般般。

电路图可以在贴吧里找到呀。但要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辛苦了,现在论坛冷清了许多

PC维修行业不赚钱了,就修修笔记本利润高些,所以就冷清了。现在修一块台式机主板几个钟才几十块钱,还不如装系统来的轻松。

网友:
这板子早期收10有89能修好,刷BIOS、IO边电阻变值、拆三极管,非常好修,后期这板子大都被二把手按通病给玩了,有弄坏、弄不好的再出手,最近收了几张,维修难度很大,无一例修复...

网友H:
维修速度神速,理论知识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速度神速,理论知识很重要。

非常赞同,没有理论知识,瞎搞几天也修不好

网友:
我有一块
用用就黑屏
不会搞呀

网友I:
写的好详细啊!学习了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好详细啊!学习了必须赞一个

发一篇帖子就要差不多1个钟,感谢支持!

网友:
技嘉板,开机针电压低于1.5v,先干相连的电容,还不行就直接干这个防静电的东东,有图纸简单先量这个防静电的输入脚电压正常在拿掉它试机,不零件还是不上比较好,没有就可以拿掉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