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主板BIOS中的保护卡

楼主(2019-11-06):
方正RS780LQ-CM 1.0主板BIOS集成保护卡,请教图中哪项是保护卡模块?谢谢!

网友:
方正 清华同方这些机子有的都有保护卡,只能刷bios解决。我遇到的好多G41的主板

网友:
把保护卡模块剥离,然后再刷去掉保护卡模块的BIOS,关键哪个才是保护卡模块?

网友:
是ID20、容量3AC0那项,把这项删除后另存BIOS,刷了以后,开机没有讨厌的保护卡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