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75M-D2P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11-07):
技嘉 GA-B75M-D2P 开机不显示
  接修一台主机,技嘉 GA-B75M-D2P  I5 2300 4G金士顿  ,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转 不显示,诊断卡跑53,拔掉内存条也是跑53,此机的显卡 内存 电源都在别的机子上试了,可以正常使用,主板电池也放电了,故障依旧,请大师指引方向,(已给 客户购了一块二手主板,在路上),想看看这块板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A:
应该将这块主板插上其他的显卡内存开始试下,如果能够开机,那问题就不是主板。
那就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是开机不显示,没有提示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将这块主板插上其他的显卡内存开始试下,如果能够开机,那问题就不是主板。
那就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

没有任何提示音,这块主板插过其它的内存和显卡,故障一样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下BIOS

网友:
查内存条件,3个3.3 ,1.5V,0.75V条件都正常刷BIOS,看SMBUS波形,再不行废了,料板吧

网友:
把CPU测试下,然后刷个BIOS,然后查供电,查内存条件

网友:
还是要查内存工作的条件

网友:
测下复位出来了没,时钟跟复位都出了就调换下BIOS,以前修过一片调换bios的主和备份的,主bios没装了正常亮机。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下BIOS

刷了程序还不行那咋办啊

网友:
这种板一天修几十块,都修吐了,

网友:
跑53太常见,去迅维买个除尘喷雾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