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VISION TE20-14的不稳定

楼主(2019-11-07):
  昨天接同行的一台联想THINKVISION  TE20-14的显示器,同行说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 ,开机使用中有时就自动关了,再次按开关不开机。显示器才用了1年多,过里保修期,后面的印字的上 型号是17195HE3  ,拆机检测电源板输出5v正常 升压板供电的电源27V偏高,换了5V 和27V的电容后,测量5vZ正常,27v稳定在20V了,应该是正常了,开机还是出现原来的故障,测量按键板的电压。只有开机键的电压平均在1.9V 有时低于1V有时在2V多,看来问题在这里。换按键后还是没有一样,看了一下图像板,和开机按键链接的过了一个电阻后直接到了主芯片里面,图像板看着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看来是程序货主芯片的问题,同行说第二天来拿,直到现在也没有搞定,群里的朋友遇到过这个显示器的吗?

网友:
量一下驱动板上的 3.3V 1.8V 等电压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一个板子不就行了……有什么纠结的呀……

网友:
查查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