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11-07):
一台华硕品牌机,(r9270显卡)开机不显示,无提示音,键盘灯亮,显卡供电指示灯亮,风扇转。用替换法确认是显卡坏了。采购了显卡,装机运行正常。
换下来的坏显卡-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开始了维修之旅,本人小白一个,头一次修显卡。
学习-上网搜各种维修的教程,经验,体会,颇有收获的几个链接:
1.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pdf  (网上可以搜到,虽然老点基本知识都有了)
2.A卡修改BIOS软件/刷显卡BIOS软件_太平洋电脑网PConline https://pcedu.pconline.com.cn/903/9038067_1.html 改、刷显卡的bios的软件都有。
3.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168465/asus-r9270-2048-140305  下载显卡bios
4.其他还有GPU加焊,测量电压等各种视频教程不一一列出了。
5.本网的不少帖子也深有启发,所以毫不犹豫注册了。

中间的维修,也是学习过程,现在只说正解。
1.按照精解的步骤观察外观,测各种电压,打金手指的阻值,用万用表量晶振等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边学边干,连刷BIOS,加焊GPU终极大法都试了(这个有风险在没有确认是GPU的原因,不建议采用),都没有用。
还不死心,显卡上机各种试.
注:设定板载显卡启动,同时插上 r9270
a.可以用U盘进入pe系统;
b.未改、刷r9270 BIOS前,开机系统会反复重启;
c.未改、刷r9270 BIOS前,系统能进入安全模式,禁用r9270,重启可以进入系统,可以用GPUz查看信息,但安装驱动必然死机重启进入死循环)
2.将电脑设置(在主板的BIOS)板载显卡开机,
3.然后关机将R9270插上, 用 U深度的启动盘进入win8pe ,再用ATIflash软件将显卡BIOS保存。
4. 用VBE7软件将保存的显卡的BIOS 的GPU启动频率降低到900MHZ,override 也改到最大900Mhz;下面照片

5.将更改后的BIOS文件重新刷回;
6.重启后进入系统,这时候还是从板载显卡进入的系统,采用GPUz可以查看r9270的各种参数,驱动可以安装上。这次不死机了。

7.重启进入主板bios,将启动显示改为PCI,退出bios,按主板的电源按钮强制关机,将显示器接到r9270上;(如果您接的显卡各接一个显示器可以不用关机直接重启就行)
8.顺利进入系统,鲁大师测试八万多分,运行正常。

个人感觉降GPU频率这个方法,还可以适用于装显卡驱动就死机的问题。

费了好大力气 ,体会不敢独享,贡献给大家,行家见笑了。

网友A:
降频后工作正常了,那能不能是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
新手才会这么钻研,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频后工作正常了,那能不能是供电有问题呀,,,

供电有问题功率消耗大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启。不至于开机都开不了。我的感觉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问题功率消耗大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启。不至于开机都开不了。我的感觉

我也感觉是电源问题!大多是那些小颗粒电容性能不良,用示波器能看出来电源杂波特别是高频干扰,频率越高的显卡电源更容易被高频杂波影响!!

网友:
小白一枚,学习了。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C:
刷回去的还是原机备份的BIOS,故障就好了,没道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回去的还是原机备份的BIOS,故障就好了,没道理呀!

GPU频率降低以后再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频率降低以后再刷回去

我觉得没道理呀

网友:
我觉得是GPU长期高温运行体质不行了,频率降低后,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
不错    这个是A卡经常遇见的问题

网友:
手里一块5450,插起主板反复重启,换了几个机器试过,确定是显卡问题,正好拿来练手了。

网友D:
示波器啊,看来还真得搞一台。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共享,向你致敬

网友:
这样整显卡会用多长时间有知道的吗?

网友(2019-12-20):
是供电问题,还是核心缩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啊,看来还真得搞一台。

需要的设备还很多啊

网友(2020-01-30):
现在的板子好多都是用越来越差的电容,要么质量不行,要么容量偏小。

结合设备内的电容用料,建议用好料并适当加大容量

网友:
學習了,高手在民間。。。。。。。。。。。

网友:
刚好有张370  普通 用没事, 游戏要定屏

网友:
试了下方法   居然 正常游戏了

网友(2020-03-27):
嗯,改BIOS这种操作还是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