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背光坏维修。

楼主(2019-11-07):
今天闲的无事把以前换下来的废屏翻出来找了两片无背光的维修。笔记本显示屏有一部分是背光不亮了不好维修,弃之可惜了我就采取把好板挪过来的方法修复。方法比较简单,就是接电源线背光开启和亮度调整一共4条线。

网友A:
大佬,你是怎么确定要飞的那几根线的?

网友:
背光坏就准备弃之呀楼主?你真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是怎么确定要飞的那几根线的?

给你发张屏线接口的图片就该知道了吧

网友:
能找到同样的坏屏搬板最好看  这样移花接木的不好看   但是绝杀

网友:
只要能修亮,什么方法都可以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薄屏了,好多不好贴后面了

网友:
这个直接修,剪板台难看了。

网友:
现在的超级本你都没地方放,只有修原板。

网友:
背光还好修

网友:
修还是很麻烦的,不见得刚好有这芯片,这里直接用剪板是可取的,只要能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