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的可调电源如何接在台式机主板上

楼主(2019-11-07):
笔记本用的可调电源如何接在台式机主板上,我在百度上看到有人在维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主板接上ATX电源的同时,还接了一个笔记本维修上用的可调电源,来判断故障和维修台式机主板,请问这个线如何接呀,一端接地,另一端供电怎么接呀。

网友:
有时候还是不能死盯着BIOS搞,仔细测量可能会有新发现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dc-atx了解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用这种转换板的,图片是我维修时拍

网友:
19v转 atx供电...

网友:
万能的某宝买个19V转ATA电源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