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10A-I7 D1(板号6-71-WA500-D02A)电流0.9维修

楼主(2019-11-07):
机器型号:海尔M510A-I7 D1
板号:6-71-WA500-D02A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0.90.死电流
维修思路:
开始认为是BIOS问题,开始进入狂刷模式,结果可想而知,转换思路开始测量主板的供电,在量到PQ65时

发现输出不对,判断是这个管子挂了,可是没有这个管子,于是去别的机器上拆了一个这个转换管,改装了一下

把管子横着放,因为这边会碰到元器件,所以把这边的两个脚剪掉,这样G级在飞到15V上,刚刚好,改上去后完美输出

电流一路蹦哒就上去了!
维修总结:
            有时候还是不能死盯着BIOS搞,仔细测量可能会有新发现

网友:
有时候还是不能死盯着BIOS搞,仔细测量可能会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