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 XS手机耗电太快,都是粗心惹的祸,难怪电池不耐用

楼主(2019-11-07):
故障机型:iPhone  xs

故障现象:待机耗电快

直接拆机看电流,接电发现有300MA漏电

观察机器是个二修的机器,主板有分层过的痕迹,那么我们直接分层看是什么情况。

这里可以看到上家在主板贴合的时候很粗心,完全没有对好位置就直接贴上了,我们先将中框上的锡处理一下,处理干净后接到故障依旧,在显微镜下面观察我们发现了问题。

这个电容发黑了,查看点位发现是一个主供电PP_VDD_MAIN的滤波电容。

直接将它取下。

再次接电,待机电流已经恢复正常。

将主板重新贴合,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细心,加上思路准确,赞

网友:
分析的可以 ! 电容发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