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510风扇报错

楼主(2019-11-07):
这个IBMT510,是我前几天修的,问题是不是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只要开机就一切正常,但多试几次开机就打不开了,又卡在0.7A不上去了,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修好了,是CPU背面NEC大电容容量不够,拆了换4个330就好了,跟宏碁4730那批老货缺陷一样,但是老家伙就是老家伙,这不,没几天又来了,开机风扇报错了,10几秒关机不给你任何操作机会,买了个风扇!!还是报错,有人说改常转(可是ibm不兴这套,仍然会报错),有人说刷常转BIOS,问题是我到哪正好找到这种常转的BIOS,。。。这就是个次生灾害,根本不可能再问客户要多少钱,只能混个风扇手工费,收不了钱我连全拆的动力也没有了,来吧,试试看了,万用表蜂鸣档顺着信号检测线跑(其实就在旁边),接的是Q20左下角,发现三极管Q20上脚有3.3V信号,右下角为0V,把3.3V直接跳过三极管进风扇黄线,我擦,好了,心情无比舒适,特来站里和大伙分享

网友A:
是检测风扇转数的信号没有反馈回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检测风扇转数的信号没有反馈回去吧

是的,根本问题应该是Q20坏了,叫Q的可能是场管也可能是三极管,等于取消了Q20的作用,不要它检测了就没有风扇报错了,其他的老IBM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
取消了Q20的作用,不要它检测了就没有风扇报错了 新思路

网友:
简单明了快捷

网友:
是检测风扇转数的信号没有反馈回去
??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不知道新的机器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呢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就是信号没能通过Q20,你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接到C脚了,也就是拉低FAN FRQ(3.3V)这个中断请求信号,这里还应当是个波型信号,1.几V的方波,实时反馈风扇转速的。建议更换Q20这个NPN型三极管,个人感觉会加大方波发生器的负担。因为上拉电压是让方波发生器下拉的。发个图纸更能让人理解了。感觉对的下面的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消了Q20的作用,不要它检测了就没有风扇报错了 新思路

不是不要检测,而是越过了Q20直接跳过去了,这个方波信号还是会过去的,不过方法不太可取,会加大风扇里的方波发生器的负担。

网友C:
我猜楼主可能以为黄色线要3.3V的电压过去。所以歪打正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可能以为黄色线要3.3V的电压过去。所以歪打正着。

确实如此,黄线我一直觉得是控制转速的阈门,没有电压风扇就不会正常转,必须有个适当的电压去启动风扇,3.3V不大不小刚刚好,跟开关上的电压一样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黄线我一直觉得是控制转速的阈门,没有电压风扇就不会正常转,必须有个适当的电压去启动风扇, ...

这个风扇转速通过电压调节的,4针的直接用PWM调节的,你那接的线是供EC检测风扇用的。

网友:
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  顾客喊我清灰尘  清理灰尘风扇还是报错 感觉风扇也转得正常   后面修也是搞这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