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逻辑码片断线导致重启维修

楼主(2019-11-07):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重启。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白屏重启大多数都是机器摔过,逻辑码片断线引起的。这台手机也摔过白屏重启打逻辑码片阻值有650多正常是400左右,如图码片位置:

  直接拆CPU补线如图:

  补好线,重新做CPU。做完CPU后测量阻值还一样,有一根600多。到CPU还是空焊。把CPU拆下看补的线线也正常,又把CPU焊上去。测阻值还是一样,把CPU拆下测量CPU逻辑码片所连焊点发现CPU上焊盘空焊,刮CPU补线。如图:

  CPU芯片刮开。

  刮开后,逻辑码片的线路。既然找到线路了,在CPU芯片上引线出来。如图:

  把其他地方涂上绿油,把要补的点留出来。

  把线飞到空焊的逻辑码片上。

  飞好线,把CPU上层装上, 开机直接进系统客户资料完美保留。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真接刮,是不是可以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