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36G开机进系统自动断电黑屏详细的

楼主(2019-11-07):
事情是这样子的。

在 某鱼 淘的一台二手笔记本。笔记本最原先使用,是没这毛病发生的。我是感到 电脑很滚烫手,而且反应还非常慢。余是动手,拆开笔记本后盖进行清理 风扇灰尘过。清理干净完后,也曾动到了CPU那块 (涂硅胶导热三个地方都进行清理干净过了,也重新涂了一遍新买的硅胶回去) 装后盖回去电脑一开机进入系统,就开始自动断电黑屏。

   刚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怀疑到 电脑系统问题,重装过系统 渐渐的一步又一步,又尝试了 卸载显卡驱动 这一块。卸载掉后吧,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卸载掉显卡驱动 开机进桌面正常居然不断电黑屏了。

由于本人是小白,没有任何维修经验基础,图片是原先的 某鱼购的机子。原图外观像这样的。

大神们能否解答我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显卡虚焊,先加焊试试不行就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虚焊,先加焊试试不行就要换

好的,这个只能去电脑店整了,自己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这个只能去电脑店整了,自己不懂。

嗯 送修到专业维修店面吧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很少问题,主要是电容失效和显卡需要加铜片散热。遇过一个BIOS坏的,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很少问题,主要是电容失效和显卡需要加铜片散热。遇过一个BIOS坏的,希望帮到你。

好的,每一份回答都算是 帮我忙,谢谢你。

网友:
检查显卡的硅脂痕迹,判断一下散热器是否紧贴显卡核心了。如果没有紧贴显卡核心就找个合适的铜片加上或者淘宝买合适厚度的导热硅胶垫。你拆的时候显卡是硅脂还是硅胶垫?

网友D:
通病了 CPU背面NEC大电容坏了

网友:
                      这老电脑了

网友E:
机子好熟悉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一个月也有好几个客自己清灰清的不亮了过来修的,价格好报,报得上去的

网友F:
显卡给屏蔽掉,就好了,估计虚汗了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散热问题吧

网友:
CPU后边    大电容 换了应该可以

网友:
你卖给人家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了 CPU背面NEC大电容坏了

谢谢大神,师傅说是显卡温度漂升问题,已经修理好

网友:
非常谢谢大家大神们的回答,本人笔记本电脑,已经给师傅修好。: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给屏蔽掉,就好了,估计虚汗了吧

师傅已经调好,显卡温度正常5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好熟悉

大哥不会那么巧吧

网友G:
这个一般电容很容易坏的CPU背面的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一般电容很容易坏的CPU背面的电容很容易坏

原来是 一开视频 MV 电影,显卡温度会慢慢飘升到 90度。现如今师傅修好了。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