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扩容机 刷机报错14 爱思报错-2

楼主(2019-11-07):
苹果6 这个手机2个月前扩容过的,现在刷机报错14  爱思助手刷机报错-2 因为扩容过的,优先考虑硬盘换了2块还是一样,格式化硬盘重建底层还是一样,查硬盘供电 3.3V 1.8V都正常测量了硬盘的焊盘对地阻止跟ID板对比测试也没发现异常!,有人说逻辑码片断线 测了对地阻止都是400多,证明CPU下层没有断点,已经没有思路了!大师们能指导下吗

网友:
再刷,昨天刷机不下6遍才刷过,可能服务器问题吧

网友:
换台电脑刷试下

网友:
遇到过几次   一般情况cpu虚焊,不过大多是上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