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9-11-07):
现象如题,外接正常,内屏不信号,有19v,3.3也有,无EN,8个信号无,这主板没用EDP转换芯片,直接来自显卡的,加热显卡依旧,感觉没检测到内屏,看图纸也没啥检测内屏的信号,有遇到的吗,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

网友:
外接屏幕,用屏幕识别,看能不能识别。论坛搜索点位图,或者鑫智造里面看有没有点位图看接口部分定义

网友:
关于EDP接口     饼个发过一个引脚定义图   你去看看吧

网友(2021-07-02):
看图屏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