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3v 板号为gl553vd 点位对不上

楼主(2019-11-07):
该主板和gl553vw却能对上,有修到的朋友们注意了。

网友:
点位要对上,必须是版本也要一致

网友:
是变成镜像模式了吧

网友A:
差不多就行  有时有一个图参照一下也不错

网友B:
能大致参考一下也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大致参考一下也好的!

大致参考也不行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  有时有一个图参照一下也不错

这个不是差不多,差太多了

网友:
什么版本号?能说具体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