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电源问题

楼主(2019-11-07):
问一个小白问题,有一台AOC 显示器,客户把电源丢了,上面写着要19V 1.8A的电源,我用一个普通的20V 5A的
笔记本
电源,可以通用吗?现在电源可以用,就怕用久了出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很准确的告诉你,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用不坏

网友:
可以用,但最好是19V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放心吧。。。。。

网友:
可以用的,只是电压稍差了一点,没问题

网友:
大功率的 可以

网友:
你测测19v的电压,估计也得21v左右呢
联想19.5v的电源测这22v

网友:
完全没问题。功率比原机大没关系,小了可能就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