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无故掉电 传说中换铁壳换的是这个么?

楼主(2019-11-07):
联想B460,  神经病无规律掉电关机

一共看到2组,上下管,外面罩的铁壳子。
这个本子,神经病一样,有时开机掉电,有时用几个小时突然掉电关机。
论坛上传说中的换铁壳,换的就是这2组管子吧?
旁边的330 贴片电容,要不要换掉?
笔记本搞的少。没啥经验。

网友A:
我靠, 不玩 G41 了,开始玩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不玩 G41 了,开始玩笔记本了。。

升级了。正式进入笔记本维修领域。

网友:
330的电容应该不需要更换的。

网友B:
我有一片相同的板子,大短路小故障被我修报废了,从那次维修以后正式注册进入的论坛给自己充电,却发现自己只能冲到30%的电量,基本上还是不会修

网友:
换这个小心 小心把机器搞 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相同的板子,大短路小故障被我修报废了,从那次维修以后正式注册进入的论坛给自己充电,却发现自己只能冲到30%的电量,基本上还是不会修

原因简单。你光看帖,肯定进步慢。甚至学不会。发帖的,都是修好的,没修好的和修失败的,没人会发贴。所以你看到的帖子,他是个结果。不是原因和学习过程。好比你每次都是看见电视里游泳比赛然后选手领奖,看100次也学不会游泳。彻底学会的办法,就是学习+刻意练习。学习:看教程看维修书,然后动手去在线测量,过程相当枯燥无聊。刻意练习:就是找那种,自己刚好惦着脚尖可以够到的苹果摘。理论上叫学习区。如果只修自己会修的,就永远不进步,这叫呆在舒适区。修难度过高的,那叫进入恐惧区,你只会感觉打击和绝望。这是我的感想。很多帖子,我都不看的,选择性忽略。那玩意离我能力范围太远。最后推荐你看看这本书《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艾里克森著。

网友:
用普通的MOS管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器。先换铁壳。有示波器打个波形就知道了。也修过铁壳坏了。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还有个故障点是待机51123周围元件变质

网友C:
这个机器掉电一般都是都是51123待机部分的电阻或者电容腐蚀了造成的

网友D:
看到这个铁壳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铁壳就头大

铁壳不好焊。不知道怎么定位。到底引脚有没有焊接住,看不见啊。能不能把铁壳拆掉,先焊mos管,然后再把铁壳焊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掉电一般都是都是51123待机部分的电阻或者电容腐蚀了造成的

这么说,铁壳不用换了。我先查一下51123周边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V470的。。铁壳短路。。待机0.30.。里头烧黑了。。直接换板子。。这铁壳子看有看不到里头。。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