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厂一台电脑一段时间掉电,然后

楼主(2019-11-07):
雕刻厂一台电脑一段时间掉电,然后按开机键没有反映,把电拔了过后一段时间又可以正常开机,掉电过后检查开机键电压只有1.8v,下载点位图反查3vsb只有1.8v左右,原因5脚管poq603连接的滤波电容poc4339微漏电,拆掉过后正常,找料板换上一切正常――――分析原因是石材雕刻厂,使用环境潮湿,刚开始插电3vsb电压正常,开机过后主板发热造成电容慢慢漏电3vsb被拉低到1.8v左右,io等电压不正常,电脑掉电,不拔电一直被拉低无法开机,拔电一段时间过后主板冷却过后电容恢复基本上正常有可以开机

网友:
主板型号华硕m4n68t-mle v2希望同遇到有掉电的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