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book 进水维修

楼主(2019-11-07):
客户送修一台surface book 底座进水,清理进水烘烤主板后一直跳检测到底座,充电正常。最后查底座屏幕接口背面一个电阻进水烧断一个引脚和主板脱焊,重新焊接解决问题。
上图这个触摸板背面特别多双面胶柴的时候要插深一些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屏怎么拆?一直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屏怎么拆?一直想学

这个屏幕液晶很难拆完整了,

网友:
能发个图哪个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