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G5 cpu供电烧

楼主(2019-11-07):
客户送来大短路,拆开检查cpu供电mos短路,拆下来aoe6932,订货,等待。。。。。。。收到换上解决短路,但是开机到1.2就上不去了,然后调到0.8左右,开始怀疑cpu是不是一起烧了,网上找了也没有图纸,也没有bios,把bios今天读出来了让大神给合成一个,等待中。。。。

网友A:
保修换板不好吗 怎么直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修换板不好吗 怎么直接修了

现在的换板,有点不太敢

网友:
还在保修,为什么不去售后换个新主板?

网友B:
我也是能修就修,修不好推走。。交换那就是个大坑,被曙远电子坑过,大家以后注意他点

网友:
这年头还交换,,,,,还不如不搞,,交换就是个坑

网友:
在国外,客户说最近不回去。就送来修了。

网友:
Dell   交换主板的可以找我。厂家换

网友:
去售后换个新主板

网友:
没烧坏CPU,也是万幸

网友:
不要折腾了,这种烧CPU供电上管的,换了也不行CPU百分百挂了,我碰到这种直接换CPU或放弃

网友:
u挂了 换u吧

网友:
u肯定不行了,现在这种cpu供电坏,大短路的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cpu供电电路设计也是醉了

网友:
这种就是看运气了,有的CPU MOS管击穿,CPU不会坏

网友:
准备刷一下bios,结果bios芯片我的编程器希尔特 500p还刷不了 25b127d,

网友:
外星人的吧

网友:
cpu多半挂了

网友:
估计CPU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图纸是有点麻烦

网友:
这辈子搞维修都不找人交换了  上次被深圳的把坏板子给我吃了  赔2千多

网友:
换主板吧,这种维修的难度太高了~~反正我是没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能修就修,修不好推走。。交换那就是个大坑,被曙远电子坑过,大家以后注意他点

拿过来 我交换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