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奇怪的掉电

楼主(2019-11-0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R720-15IKBN能开机,开机过一会掉电。测试发现在BIOS下不掉电,进U盘WIN10 PE一进读条就掉电,每次都 一样。客户描述是几天没用就这样了,拆开测试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和烧坏的地方 。之后刷了BIOS,换过内存。加焊南桥还是一样。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了,麻烦告知我。

网友:
我觉得应该检查主板温度吧

网友:
如果没记错,这个要么供电要么断线  秒杀的机子

网友(2020-01-11):
楼主解决了,今天一个客户也拿了一台.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很不幸,cpu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