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求指导6s奇特耗电快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9-11-07):
      接到一台苹果6s,使用时能看着电量往下掉,速度很快,机身可以感到有明显发热,但是熄屏待机的话,电量消耗又会慢一些,检测所有功能都正常。拆机检查,发现wifi部分,右下角,有明显进水痕迹,但是清洗干净,并且把氧化的滤波电容挑掉后,故障依旧。
      然后更换屏幕,故障依旧。
      再取出主板,单板装屏,用直流稳压源开机,发现电流没有异常,主板只是发暖,温热,无异常,待机电流正常,手机12.4.1系统,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然后改用电池开机,发现CPU部分的屏蔽罩左侧,就是靠电池一侧发热严重,用手指按上去,会感到温度逐步上升,很快就能烫到手疼,充电电流正常,电池换了三个电池,电池健康显示容量100%,连接爱思,电池寿命100%,电池详情里面各个项目都有读出。
      在报废板上拆出一个电池座换上去,还是原故障。
      我要疯掉了,第一次见到这种用电池开机就耗电快,主板发热烫手,用直流稳压源开机就电流正常,主板不烫了的奇怪现象,现在只能求助下论坛里各位高手,希望能得到些指导

网友A:
拆出来,测一下。那里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出来,测一下。那里温度高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把主板拆出来,用稳压源开机都没有发烫的现象,装在机壳里用稳压源开机也不发烫,但是一旦用电池开机,不管是装整机开机还是取出主板开机都会烫手,这主板就像是专门跟电池过不去一样

网友:
板层漏电?

网友B:
不装在壳子里 单单电池开机看看 是否发烫

网友:
发过来诊断

网友:
刷机没有?

网友C:
WiFi芯片烫吗?通病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在壳子里 单单电池开机看看 是否发烫

试过了,也烫的,最开始还怀疑是壳子的问题,结果拿出来,还是和装在壳子里一样

网友:
那个机子是客户买的二手机,我这边检查不出来原因,客户拿机子回去找那个卖家的麻烦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芯片烫吗?通病之一

机子没有刷,wifi倒是一切正常,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先看的wifi,结果很失望············

网友:
测下电池输出电压,稳压电源和电池电压一样看下,条件一样不可能电流不一样吧,也可能单板开机没有电池检测吧,应该是低电量模式运行,电池开机低电量模式看下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