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398奇怪故障

楼主(2019-11-07):
A1398一台,开机无显示,换桥后不装电池,单插电源可以显示充电标,插上电池就开机,能正常使用,所有功能正常。但是关机以后再开机就不显示,BIOS刷过,桥换过,无解,有没有高手能搞定的?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  A1398   板号:820-3787-A  不充电   但要接上  电池才能触发开机

网友:
如果是820-3332上来就搞桥就是个错误。

网友:
先把单插电源可以显示充电标的问题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