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无显卡供电开机电流0.6左右

楼主(2019-11-07):
联想v470开机不显示,电流0.6左右,拆机发现显卡供电pu9201烧焦,测量一下发现铁壳也有短,查图纸,IC是RT8208A,拆下IC(拆下前先拍照),发现三个脚的焊盘都掉了,清理干净把芯片焊上去,再用线连芯片焊脚,连接断掉的部分,过程艰难。接下来更换小铁壳。等换好,通电,还是0.6左右不显示。仔细检查焊脚,没有问题啊。会不会周边有小东西丢了,对照原先拍的图片,果然一个电阻PR9202丢了,对照图片是249k的电阻,找一个装上,开机,上电流,显示。上图,通过此事建议同行们,换芯片前都先拍照,一个可以预防芯片装错,第二个万一焊芯片中带走了一些小电容电阻,可以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