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 1.0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9-11-07):
ih81m 1.0 主板不开机 强刷低版本bios 开机报错 进bios要密码 所有选项灰色 开机箱拔电池 把me_dis跳线也跳了 然后上电池恢复跳线 开机就没反应了 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救 还有编程器刷bios后Mac地址怎么改 谢谢了

网友:
既然刷低版本BIOS能开机,那应当再找其它版本的再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