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宏碁 4741G 各路电压都有,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怎么修

楼主(2019-11-07):
坛友们好,自学新人一枚,首次发帖求助,请大家帮忙。

ACER 4741G  ,独显GT420,  i3

主板号:JE40-CP

开机风扇转,无显示。
待机电流 20ma,开机电流上到1.4A 停住不动

系统供电3,5V 正常, 开机后 内存1.53V,cpu电压1.13V,显卡GT420  0.87V, 还有个1.07的电压, 1.8V 都有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只有5欧姆,不知道是否正常,

有个充电芯片 ISL88731 开机后(不带电池)的电感 电压 总是在变化,有时候是1V多,有时候又有12V,15V,并且从测量时开始在不停的降低,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正常?
查到这里,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9-11-9 21:03):
坛友 说要我换换内存和cpu试试,我换了cpu开了几秒,感觉cpu升温很快,也不知道换上去的cpu是不是好的,就赶紧拔掉了,又换回原来的cpu,一开机看电流感觉开机了,装上屏幕,果然开机了,正准备装起来又不开机了

宏基4741G JE40-CP 图纸.pdf

网友A:
同样初学者,建议用检测卡看看卡哪一个位置,不开机电流基本上没有0.01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初学者,建议用检测卡看看卡哪一个位置,不开机电流基本上没有0.01a左右吧

这么晚了,还回复,谢谢啦。你用的是什么检测卡,多少钱买的,我还没用过这个东西呢,只是见台式机用过。我这机子待机电流0.02a,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4a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就需要替换CPU或者内存测试了,或者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需要替换CPU或者内存测试了,或者刷BIOS

谢谢指导,我找内存,cpu试试看,刷bios还没折腾过,也要学着弄弄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我找内存,cpu试试看,刷bios还没折腾过,也要学着弄弄看

BIOS先刷 三板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先刷 三板斧上

,谢谢回复。请问三板斧是那三个骚操作,俺刚开始学,还不懂这个常见词汇。现在这个笔记本又出现新情况,按拆装了一下cpu后又开机了,准备装起来时,又不开了,这个情况出现,估计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是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请问三板斧是那三个骚操作,俺刚开始学,还不懂这个常见词汇。现在这个笔记本又出现新情 ...

估计跟bios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