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P1608PK电源管理在拆除核心后,FB和FBRTN怎么人为加反馈信号?

楼主(2019-11-08):
最近看了坛里一位大佬的帖子,是关于把供电部分PCB烧毁的显卡,外挂一张显卡供电修复。刚好手上有同样情况的两张卡,想玩玩!但是因技术有限,对原帖中的“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7870坏卡在拆除核心以后,要人为的给up1608的PCB上对应核心取样反馈的正负极加上正确的反馈信号,即FB和FBRTN,PCB上留有供调试用的电阻位置,直接短接即可。如果不做这个步骤,核心电压会升高到3V多且乱跳,出现大电流和发热现象。”这段话只理解了字面意思,却不知道技术手段怎么实现。
我手上的UP1608PK周边没有找到疑似调试电阻,同时对怎么给FB和FBRTN加反馈信号完全不了解。想请教大家:原贴中的短接调试电阻,到底这个调试电阻的两端是接哪里的?FB直接FBRTN?两个都接地?还是怎么接的啊?
顺便附上原贴地址,我看到时简直惊为天人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391-1-1.html

网友A:
一般显卡核心里面有2根信号是对应那一组电源的正负极的,专门的pin脚,用来提供远端电压采样信号给DC/DC芯片。FB是正极,FBRTN是负极。正规玩法是接上的板子的这2个信号也接上核心对应的输出pin,除此之外,还叠加一组近端的电压采样信号,就是靠近改组电源滤波输出的地方取样完成电压反馈,这样可以避免核心虚焊或者不上核心的时候那一组电源输出不至于失控。
看下图红框处
FBVDDQ_SENSE就是远端GPU电压反馈的正极
FBVDDQ_SENSE_RTN则是远端GPU电压反馈的负极
自己折腾那些改装如果找不到远端信号,就必须把近端的电压取样信号接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卡核心里面有2根信号是对应那一组电源的正负极的,专门的pin脚,用来提供远端电压采样信号给DC/DC芯 ...

谢谢大神指点!也就是说要把FB和FBRTN分别接核心电压滤波电容两端对吗?因为显卡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光靠芯片的PDF很难看到FB和FBRTN的反馈信号从哪里来的,一直错误地纠结在这点了……
我再研究研究,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