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得救,修好有偿

楼主(2019-11-08):
最近来了PS3初版机一台,开机可以显示到主界面,但是少则几秒多则几十秒不等黑屏闪红灯并滴滴滴三声,拆开发现已近做过BGA和开盖(以前做过BGA还是最近做过不知),哪位修过PS3的高手给个头绪分析分析,千万别直接判GPU死刑,因为是关系面子问题,指导修好给积分。

网友A:
就是GPU坏了,这个GPU还不耐操我第一次搞它好了用了不久后故障还原再搞一次就切底玩完了。

网友B:
死亡红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GPU重新植锡、BGA。如果你没有BGA,那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亡红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GPU重新植锡、BGA。如果你没有BGA,那就没辙了。

已经做过bga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GPU坏了,这个GPU还不耐操我第一次搞它好了用了不久后故障还原再搞一次就切底玩完了。

gpu坏难道不是直接不显示,难道还无规律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GPU坏了,这个GPU还不耐操我第一次搞它好了用了不久后故障还原再搞一次就切底玩完了。

示波器看gpu供电有小毛刺,cpu供电基本没有,耳朵贴近有轻微滋滋声,未必电感摔碎,目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