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高压一体板改LED怎么断开高压

楼主(2019-11-08):
小弟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想换LED灯管,看了很多资料,但还是不会断开高压电路的输入部分,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应怎么断开和需要拆掉什么零件,谢谢了。

网友:
高压包拆了 , 然后弄个LED的恒流板,根据信号,接上就行了,一般就是供电、接地、开启和调光

网友A:
第二张  那个长芯片 取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  那个长芯片 取了就行了

如果遇到MOS管短路的就不行了,还是直接断开高压部分的供电保险

网友:
把两个MOS管拆了就行了

网友:
我将高压包和旁边那个电容拆了,是能亮了,但不知长时间会有什么影响,我也知道断了高压供电比较好,但我找不到那个高压供电保险,有些是用导线连通的,我不知到怎么找。

网友:
高压包那里的那个电容,把它的正极供电切断就行了

网友:
把MOS 和 控制 LCD的控制芯片拆了

网友:
断供电靠谱

网友:
拿到大街上的电脑店去,最靠谱,你这样做是准备去买个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  那个长芯片 取了就行了

不行这样改吧?

网友:
这样折腾还不如直接换灯管。

网友:
后级供电几跟康铜丝剪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