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开机米字界面反复重启

楼主(2019-11-08):
小米6开机米字界面反复重启,刷机能过,双清界面,兔子界面,9008都正常,有大神遇到过吗,会是cpu字库问题吗,就加焊过cpu,字库,其他还没动过。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小米的好多都是电池的锅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再考虑换字库

网友:
小米手机反复重启优先考虑电池或者电池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个开机重启的电流有点大,是正常的吗,进恢复模式不重启,电流只有400毫安左右

网友A:
后续,手机已修好,经仔细检查,发现图中红点脚对地断路,由于通了cpu也不想拆,又不知道是那个件短路,就直接对地加1.8v电压烧出了是一个电容坏了!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手机已修好,经仔细检查,发现图中红点脚对地断路,由于通了cpu也不想拆,又不知道是那个件短路,就直接对地加1.8v电压烧出了是一个电容坏了!看图

前面写错了,是短路

网友:
原来就是个短路

网友:
楼主不错,看来是个老手,起码对手机的供电很了解,要是我看到了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应该是几伏电压。

网友:
是呀,不一定就是字库,短路也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我米note3碰到你你一样问你,而且9008刷牙刷不过的,寄出去修说我字库坏了,前面我自己大约查了下问题,因自己业余的就没乱修了,当时提醒过客服应该这电容坏了,他们他们就一直强掉师傅会检测!说字库坏后面就不修拿回来自己换了个电容就好了,就不知为什么,板问题自己解决了,指纹键不能用了

网友:
小米的电池检测电路出问题也是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