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为充电芯片不出驱动电压而苦恼吗——BQ735不出24V

楼主(2019-11-08):
其实我也烦恼 分享下我的案例

机器是韩国单位采购的 LG15U53

1.上电测试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2.拆机检测 再上电又能开机了 以为放个电就好了 结果关机又不开

3.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只能凭经验来测 待机测量无3 5V 再找到公共点场馆 发现没有导通

4.故障锁定 无公共点 测量场馆G级0V 再一看充电芯片BQ24735 驱动N沟道场馆 4脚ACDRV要24V才能导通

5.测充电芯片条件 20脚VCC 19V  6脚ACDET 2.8V  16脚REGN 6V 都正常 既然都正常 那就换芯片

6.结果没好! 公共点的两个场馆没有短路 阻值也正常 但我还是换了 怀疑是软击穿 再次上电 开机了! 以为这就好了! 断电再插电 反复测试又不行了。。。

8.时开机时不开机 我怀疑是电阻阻值变质 测量3脚CMSRC相连电阻4K正常 4脚ACDRV4K也正常

9. 1脚2脚ACP ACN相连的检流电阻 电容一并换了 再次上电 开机了 断电 第二次开机又不行!!还是无24V

10. 故障点有点难找 测来测去也就那么几个条件 都排查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充电芯片主供电10欧姆电阻容易出问题 换了也没好 但我觉得故障就是在充电芯片周围附近  无意间看到一个小电容 连到了场馆G级 另一端与场馆S级相连 规格0402 特别小 不太容易发现 烙铁推掉  24V出来了 再反复测试一天 终于没问题了

故障元凶!

 会员1583172300鑫豆2025-2-13 20:42
 会员1562944300鑫豆2024-8-23 09:01
 会员700083300鑫豆2024-7-31 21:14
 会员642503300鑫豆2024-7-22 15:11
 会员1399432300鑫豆2024-7-18 09:32

网友:
这种芯片外置元件比较少,还好排查一点,但电容不良不好测出来!!

网友:
大部分是保护隔离管击穿才会不出24v,也修到过acdrv 连接G级的电阻阻值变大导致不出的,电容导致不出的好像华硕板子出现的比较多,一般修不出24v,先把第二个管子取下来再修,遇到好多取下第二个管子后,就出24v的,一般管子问题导致。

网友A:
华硕这故障出来好长时间了,船长也讲课也说过,但是好多不知道原因,有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故障出来好长时间了,船长也讲课也说过,但是好多不知道原因,有的去掉就好了

你是哪一届的

网友:
能够自动总结分享经验就值得表扬

网友:
电容电阻都有能坏,还有 1 2脚也要有电压才能过保隔

网友:
原来这个也能导致不触发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好像在华硕的机器上。

网友:
遇见过一次.......................................................

网友B:
哥就服你这种专业的精神和态度,值得借鉴。前些天有个华硕的笔记本也是不出24V,只换了一个电容,还有一个没有换,说不定有效果,只不过我的没有6V.

网友:
此电容在这里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就服你这种专业的精神和态度,值得借鉴。前些天有个华硕的笔记本也是不出24V,只换了一个电容,还有一个 ...

那你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D:
事后楼主有没有测试下这个电容容量是多少,有没有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芯片外置元件比较少,还好排查一点,但电容不良不好测出来

网友:
我去   都折磨厉害

网友:
高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修过一次不出24v的华硕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后楼主有没有测试下这个电容容量是多少,有没有阻值是多少呢

没有啦 直接推掉了

网友:
电容问题最不好找!

网友:
电容不良不好测出来,是真的不好找

网友:
昨天也是修到一台BQ25A电路问题的,也是没有4PIN的24V驱动电压,只产生了4.5V ,换的MOS管好的,量的没坏,应该也是像你说的软击穿

网友:
完全搞不懂弄个电容在那干啥

网友:
找得到图纸 还不错

网友E:
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 也是这个芯片 BQ24735的 换了十几个芯片了 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迅维的尖子生啊

网友:
这个问题船长早说过了的,
我是先拆电容,没有效果才换IC

网友:
电容问题 应该要会短路呀 。难搞这种现象

网友:
NB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希望大神多分享 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

网友:
充电外围电路确实好麻烦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比较典型

网友:
ASUS 用BQ735的芯片升压芯片 开启隔离管G级弄个1M电阻接地  拆了电阻就好  变态的AS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就服你这种专业的精神和态度,值得借鉴。前些天有个华硕的笔记本也是不出24V,只换了一个电容,还有一个 ...

G级连接升压芯片有1M 电阻接地 拆了也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最后修好了吗

与LZ的故障现象一样,不过解决方法是飞了2条线搞定。还真不是电容漏电,是板层漏电.先两头划断再飞线。

网友:
都是牛B人啊        一个比一个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LZ的故障现象一样,不过解决方法是飞了2条线搞定。还真不是电容漏电,是板层漏电.先两头划断再飞线。

                      嚯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华硕的机器 也是这个芯片 BQ24735的 换了十几个芯片了 最后还是放弃了

换了十几个? 太有耐性了吧

网友:
说的有道理,电容难找

网友F(2019-12-18):
这个电容容量是多少,有没有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容量是多少,有没有阻值是多少呢
没有量 有时候会软击穿

网友(2020-12-12):
直接推掉了

网友:
这个是老司机了

网友(2025-01-26):
时开时不开,首先怀疑对像就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