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B 暗屏 求助 求助

楼主(2019-11-08):
苹果A1466 820-3437-B 暗屏 测试电压如下图
还差什么电压呢?
升压电压怎么高?不正常吧!也没见哪里断线。
升压电芯片U7701跟换过A1465屏幕试过。
芯片

网友:
看下LID休眠正不正常,还有反馈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吧

网友:
接口都腐蚀了,建议更换屏接口

网友:
你的升压供电都没有到屏上面,这么明显,借口座子断线了

网友:
修好了,是升压供电没到屏幕座子内断线了.

网友:
亮度控制PWM

网友:
建议更换屏接口

网友:
来自: 法国
打下升压的一路的对低值 一般在600左右 在量下反馈又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接口很容易坏的,你看看接口和屏线是不是烧糊了。看你39v应该是到屏的供电断线了啊,正常应该比这低一点 有负载会把电压拉低点的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跑下线路.这问题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