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1点不亮简单维修

楼主(2019-11-08):
         接到一台IBM X1笔记本,版号10303-1,
         通电触发电流0.6左右,大小写灯不亮,更换内存,还是不亮。拆开后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测量内存数据波,有电压无波型 测量内存供电1.5V ,内存VTT供电0.75V,DRAMPWROK1.5V ,正常。
          测量CPU,复位,发现异常,只有0V ,根据电路图,是由1.5V经R1309上拉,同时受控于Q4,Q4 S极接地。 。测量Q4 G级低电平正常。测量R1309,发现一端有1.05V,一端无电压。,更换R1309后再次测量,CPU复位正常,且电流正常跳变 ,接屏后正常亮机

IBM THINKPAD X1 10303-1 NOTE LNL-1.PDF

网友:
老虎还是猛啊

网友:
图纸贡献一份不咯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一个电阻惹的事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修机子运气技术都少不了

网友:
R1309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楼主功底不错,实地出来的都是老手了。

网友:
看来IO发出复位信号了,只是CPU没有收到,电阻的问题!

网友:
功底深厚,搞不清时序还真修不好。

网友:
查这一个电阻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光看到图了,没看到地上文字呀,还是修好了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实地出来的都是老手了。

网友:
楼主利害思维清楚,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样测得到CPU复位的,没有点位真心不好找,一般这个复位是不是只经过一个电容就没有外连元件了呢?

网友:
感谢  楼主   图纸   下载了

网友:
                            原来是电阻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