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烧屏接口维修

楼主(2019-11-08):
机器:华硕K555L板号:X555LD
  REV:2.0
故障:通电大短路
维修过程:拆开发现主板有进过水,主板上的屏线接口烧了,
38,39,40脚位都烧没了,这三个脚位刚好是19v给屏供电的,背面的也板层也烧黑了,居然运气好屏幕没烧。
拆掉屏线接口,刮了刮,对地值为0,公共端短路,于是就继续刮板层,刮穿了一个洞之后阻值上来了,保护隔离管第一个击穿了,EC也烧了,这个EC带程序的,刚刚好手上有个料板只是板号不一样,EC型号一样,上上去没用,只能把ec和屏线订过来。
EC到了,焊好一插电0.14瞬间掉没了,3、5v都出来了,内存供电芯片的19v公共端短路,原来还是背面的屏线接口还没刮干净,继续刮~~~~,不短了,飞了一条长线,由于手上没有绿漆,只能用隔热胶带贴一下了

上电,蹭~蹭~蹭上电了,外接已经显示了,接下来就差屏接口了,接口从碎的屏上拆了一个,换上39脚从PR8806飞线,

上电量机了
维修结束!!!!!!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不是懂

网友:
技术活主要就是细心

网友:
楼主细心啊   这个要消耗时间的

网友:
这种就是怕会不稳定

网友:
稳不稳定不好说,目前是挺稳定的

网友:
这种活最耗时间了

网友:
EC都定货了!绿油都不顺带

网友:
烧的可真黑

网友:
运气好屏居然没事

网友:
这个可能会不稳定的,以前修过。

网友:
技术活主要就是细心
这种活最耗时间了

网友A:
内存供电在哪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在哪接的??

3/5v上下管附近的公共端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屏接口怎么和主板接口一样的?还是你自己改的?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PM_DRAM_PWRGD_CPU

网友:
楼主技术硬核

网友:
烧的这么凶,屏没坏,证明主板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下屏接口怎么和主板接口一样的?还是你自己改的?

40针的edp接口,屏上面的大部分都一样

网友:
技术好 运气也好

网友:
最耗时间的技术活

网友:
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C:
碎屏的接口和这个不一样吧 主板屏线接口引脚多几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碎屏的接口和这个不一样吧 主板屏线接口引脚多几条

40针的EDP一样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板子  主板 屏 和 屏线  全部烧完 了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个一样的情况,和你一样飞线解决的 .

网友D:
路过,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收了客户多少钱?

同行的,报了200

网友:
如果是进水的板能修好不容易,不过,如果进水太严重的话可能会不太稳定。

网友:
EC也坏了这烧的挺严重的

网友:
不烧通板子都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