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修主板之:华硕B85-PRO GAMER(REV1.01)不触发、修好触发后不跑码

楼主(2019-11-08):
收到这个板时是触发后跑码到亮机时就掉电、或者是没跑到亮机就掉电。重复断电上电几次。然后就是能触发不跑码了。由于只有一个i5-4590自用拆了拿来测试的,没有其它更便宜或多余的1150 CPU(那时又刚刚修一片技嘉主板烧了一个X4 760、怕再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把这个i5弄坏。只好装到静电袋放置)这两天把i5套装退下来。于是、又记起了这块坏主板,哈哈。。。。

上主板图:

B85-PRO GAMER REV1.01

接好电源、上电、短接开关线!!!一点反应都没有都没有,主板的上电灯亮着。该不会是把我的i5搞挂了吧,连忙把CPU取下。再重新断电试着触发,还是一样,没反应。

记得上次测试时能触发呢,这不,搁着搁成不触发了。。测开关针有3.42V,这电压应属正常,好吧,那先修触发部分。

上迅维论坛,少走弯路。搜到很多相关的 B85-PRO GAMER 不触发信息。看有说刷BIOS的,先刷BIOS。主BIOS和EC小BIOS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下载点位图,短接开机针时看IO变跳,也和论坛上不一样,无法对号入座,主要是短接开关时NCT6791D的60、61电压有变跳,但63脚O_PSON#_R电压没变(正常应该是触发后把电压下拉变为0V),也就是没有把Q201的S极电压下拉。而63脚一路经OR209接到+5VSB(上拉)、一路经OR211到 O2Q1的S极。O2Q1的D极又是经PR727(0欧)直接连接绿线(O3_PSON#)。测O2Q1,S极和D极都是4.9V、G极却是0V。

上图

63脚,短接开关针时电压不变还是4.95V

相关开关线路

下拉条件不成立。O2Q1的G极经过O2R6和O2R5直接连接 KB3722Q的 20脚(O2_CUT_PSON#_R),这里没有输出,O2Q1自然也不导通,不过这个暂时不考虑,先把刚才的NCT6791D 的 63脚没下拉的问题解决,难道是NCT6791D坏了,又没有NCT6791D 这个IC,没头绪了,只好试换O2U1(KB3722Q) 相关的822排阻碰碰运气,结果一样。

没头绪就会开始乱猜,会不会是 NCT6791D 虚焊,又加焊了 NCT6791D 一遍(焊接技术烂,花了好长时间处理粘连脚)

上图:

焊好后用洗板水清洁了一下焊膏和松香(周边还没全干、这是后面解决问题的关键),上电,触发,风扇转起来了(这时还没放CPU)复位和时钟也出来了,暗喜、果然是虚焊!!!断电马上把i5放上去试看。。。。。上电触发,还是一样有复位和时钟但不跑码。

只好断电拿风枪慢慢把 NCT6791D 周边烘干凉机了再上电试。。。吓,又不触发了,和之前的一模一样,清BIOS再上,还是一样。

想了想,是不是没干时有一起导电才能触发的?!,说干就干,再把洗板水少少的涂一次,果真触发了。吹干,又不触发。心里有点底了,缩小范围反复涂。最后定位在这边。
上图

红框部分洗板水未干时就能触发

查吧,这个范围的引脚跟哪些元件相连,一个一个检测,检测到69脚连的那个电阻(OR614)1K欧时,检测发现那个电阻开路无穷大。料板上找了一个1K的吹上去。待机状态下,测了O2Q1的G极,3.4V,这才正常。触发后,S极下拉为0V或0.01V,NCT6791D的63脚也拉低为0V或0.01V。反复测试,触发问题解决。

上图

测试发现这个电阻开路,换了这个1K电阻,触发问题解决。

接下来是不跑码问题:

这个先接通病来检测。也就是PU3002的1.05V输出。测试点如图:

只有0.88V或0.9V、不正常,论坛上的大侠们已经写出经验了。这里应该有至少1.05V才正常。现在测试还差好些。
飞线试试看。从场管那里1.05V飞线过来。

上U上电触发,跑码。信仰灯们都亮起来了、跑码亮机图

跑码

亮机、最最后刷了个快速亮机BIOS、有时间再进一步看看那个1.05V的问题。
这板是从收废旧电脑商那里70元收来的,没有档板,也淘不到,真是可惜。有没有坛友有多余的档板,卖个给俺~

总结:多上迅维论坛能少走弯路。
特别感谢迅维论坛及提供点位图、 还有分享飞线的坛友 @电脑神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906-1-1.html

网友A:
你这个不触发估计也是1.05引起的,这个机1.05最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触发估计也是1.05引起的,这个机1.05最爱坏

也有可能,只是找不到那个电源IC,不然就换一下试试看了

网友:
这个是pch的me电压吧?

网友B:
NCT6791D的69脚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对地开路吗?答案在下面,下次见到不会蒙,虽然你找到问题了,却不见得知道为什么吧,给你答案吧,还是那句话有用给加个分!!
69脚为高执行的是DSW功能,为低执行的是GPIO功能。此脚 位是DSW位置选择。(跟VSB电源有关:内部的RSMRST#信号)而你这主板显然要的是GPIO功能

网友:
那个EC小BIos程序在哪里下的啊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一波三折呀。飞线最好把 原供电芯片 给拆了, 这芯片 很多故障是电压偏高。

网友:
手上有一片时开时不开的,能开的时候亮机很慢,要40秒,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2020-03-19):
胆大心细,搞定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B:
NCT6791D的69脚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对地开路吗?答案在下面,下次见到不会蒙,虽然你找到问题了,却不见得知 ...

大神的高招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都是1.05V   直接改动几个小电容就可以了  论坛上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