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C开机报错

楼主(2019-11-08):
谁有ThinkPad E470C的刷号工具?老是开机报错,进系统后都正常

网友:
论坛搜下,有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换过EC了?你用刷号工具刷不好的,,

网友:
你这是换主板了吧,,可以用软件来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换过EC了?你用刷号工具刷不好的,,

是啊,更换过EC,但现在换下来的EC都丢了,还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刷就好了,论坛有工具刷

网友:
百度上搜下  报错  一个一个来

网友:
淘宝应该有卖的

网友:
刷ec就可以了

网友:
写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换过EC了?你用刷号工具刷不好的,,

是啊,更换过EC,但现在换下来的EC都丢了,现在EC带码片,要刷EC,无共它方法。

网友:
我有个dell的m5010主板换了后一直报警,显示正常,查了下说是屏不对,换个屏上去确实不报警了!屏是原装屏。我都郁闷!

网友:
序列号丢失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分享一下  谢谢

没有弄呢

网友:
刷下ec吧,无别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刷EC 就好了,论坛有工具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EC 就好了,论坛有工具刷

没有EC编程器也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有EC编程器也可以吗

这样的工具刷叫啥名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工具刷叫啥名啊,没找到

给分享下这个工具刷吧,谢了

网友E:
UUID    SN   号 机器号重刷

网友:
下资料下寨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还没遇见过

网友:
刷序列号 UUID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UUID    SN   号 机器号重刷

能分享下这个工具吗

网友(2024-02-22):
换ec了吧  ec不是剪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