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D笔记本显卡短路

楼主(2019-11-08):
一台ASUS K550D笔记本,显卡短路,显卡丝印216-0841009.上电电流0.4掉电,把显卡直接拆了,加电可以亮机。不用改动任何电路,也不用刷BIOS.

网友:
哦明白了焊锡短路了,谢谢啦

网友:
就是去了独立显卡,,使用集成显卡

网友:
大神666.还有这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