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的场管电压波动,G极问题

楼主(2019-11-08):
如图,三个电压都由场管的G极控制,问题是现在+3VO是3.3V,G极0V,导致+3VS只有0.8V波动。请大神门指点,设计这个电路,G极如何保证控制电压的有效输出。很不明白

网友A:
现在实测G极有12V的电压波动,由于电路图和实际电路有出入,版本不一致,未找到G极有无接其他电路

网友:
这个是开与关,,是属于开关管,,。。。

网友:
控制极为高才会导通,测一下其他两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更换3.3V这个管子

网友:
G极有12V的话,GS极压降至少7V了,够了,3个供电都可以完全导通了。

网友:
你什么版号的板子,这里面G极有个延时控制电路,

网友:
12已经导通了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实测G极有12V的电压波动,由于电路图和实际电路有出入,版本不一致,未找到G极有无接其他电路

所有g级都有波动吗  如果都有那可能是12v本身不问题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吧?12V就应该导通,如果12V不稳,检查其中某一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不错